外框钣金展开,求助

楼主(2014-03-04):
只求外框钣金展开,长360*宽260*高20*厚5,外侧R弧角全是20,展开平面图,好标注尺寸加工。
谢谢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A:
随便懂个三维软件,软件能帮你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懂个三维软件,软件能帮你搞定

关键是不懂啊

网友:
想知道底下一部分是怎么样的?

网友:
是这个样子吗

网友B:
尺寸没标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下是倾斜的  尺寸大约就可以  关键是想知道展开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没标明白,

尺寸有个基本的数值,就是想知道那样的外框,展开的方法,用UG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尺寸有个基本的数值,就是想知道那样的外框,展开的方法,用UG

其实就一个料条,下料,然后搞个帽子整成你要的那个倾斜的样子。取出来,交口的地方焊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一个料条,下料,然后搞个帽子整成你要的那个倾斜的样子。取出来,交口的地方焊接就可以了!

好吧,谢谢

网友:
用CAD或者solidworks都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