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150a/h磨床润滑电机总烧,十分头痛

楼主(2014-03-04):
各位大师,我单位一M7150a/h磨床润滑电机总烧,电机功率1.1KW,现在换成1.5KW了,溢流阀,减压阀都调整和清洗了,泵业更换新的,怎么还是要烧?十分的头疼,大师们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
烧这种小电机很常见,毛病的根源众多,谈以前处理过的几个,

1,电机本身有问题,即电压电流都合适,电流不超,但就是烧,评估下来,电机只能工作在70%以下,长期过70%就烧,国内这类电机很多,铜问题,铁问题,一大堆,几个小时就过热,遇到这个问题,就只能买好电机用,甭凑合,

2,以前不烧,换泵以后,电机烧,基本是不匹配问题,测电流,超了,此时就必烧,

3,系统不稳定,周期过载,你设备用的没毛病,但压力长期周期过载,长期周期性溢流,此时核算‘热量’,超了,电机也要烧,

4,外来干扰,功率因数不合适,谐波等等问题,加工设备自身负荷小,不反应出来,而辅助系统基本满负荷了,此时电机的热量就超了,超了就烧,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解决办法,

1,先测电机的电流,超了,就解决这里,处理了,就再不烧,

2,电机无过载,温度不高,烧了,测系统干扰,找到办法补偿,

3,系统不匹配了,或周期过载,处理泵与电机之间的关系问题,解决了,就不会再烧,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帮助,有了结果再答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