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铜管都有什么规格?

楼主(2014-03-04):
请问哪位大神懂。无缝铜管都有什么规格的啊呢。先急需一种材料。用这个铜管要当传递介质,空气能接入里面,然后管上可以钻孔,且壁厚要能够锁住出气孔,大概是M4或者M5的螺纹。。。。

网友:
用量大,就什么规格都无所谓,你要什么都可以给你轧,与标准没有任何关系,

用量小的,就靠标准,看你行业了,各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标准,比如煤炭,有专门的无缝管标准,你查一下就知道了,这个简单,就是翻翻书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