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批量加工的简易专用量具设计及使用01-02锥体长度量规

楼主(2014-03-04):
       锥体的测量,不论是小头还是大头,用普通量具测量不但耗时费力,还很难测得比较准确,尤其对和外径相连接的锥体,测量就更困难了,常是干活没有量活的时间多,尤其是高效率的大批量加工,往往是几十秒一件活。一个零件少者几个,多者几十个尺寸,测量的速度和准确性就变得十分重要,为此,选择高效的专用量具就很必要了。一说到高效,人们就会想到那些动辄几千数万一台的,昂贵的专业量具,挣的加工费还不够买量具的花销。其实一些制造成本很低,效率很高的简单量具,在一些零件加工企业内,使用得很普遍。那么简单的量具,那么高的效率,看到的人无不惊叹。
      这次介绍的是一种专门测量零件高度的量具,属于通止规类,如图,零件滑移通过前段后被止端挡住,尺寸合格;如被前端挡住,锥体长了,返修;如止端也通过了,锥体短了,废品。

网友:
大侠,问下被测量零件好不好放进去

网友(点评):
此类量具使用的要求是,在通端,零件必须是自由通过。考虑到小头在切断时可能有切断厥,设计有一个槽。前面的小头量具也有这种槽。

网友(点评):
这类量具基本属于可盲检量具,量一个尺寸最多几秒钟,军工和汽车企业的主要机加零件车间,几乎百分之百的使用类似的专用量具。上产线上很难见到卡尺千分尺等通用量具。

网友:
外31内25的筒是活动的吧?老师

网友(点评):
是的,被测零件先放入筒内,再测量

网友:
以前见过这种量规测深度的,大侠加个支架和底座把他用到测量高度上了,比起用高度尺,这个更适合大批量检验!小子学习了,发散思维,呵呵

网友:
涨见识了!好好学习!

网友(2017-11-25):
老师好,有两个小疑问:
1. 外31内25的筒主要作用是什么呢?是架起被测工件,减少相互磨损吗?如果没有这个圆筒,直接把被测工件放在底面平台上是否也可以?
2. 由于大批量检测,滑动比较多,是不是底面也会有磨损,长时间使用后需要重新测量标准数值,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筒座是基准座,测量的基准是椎体的底平面,不是零件的底面。 在正常使用情况下,每月或定期测量,磨损超差要及时的修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