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铝板上的凸筋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4-03-04):
请教这个铝板上的凸筋(凹槽)怎么加工的

网友A:
压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出来的吧

你好请问是怎么压的 机器叫什么

网友:
应该是冲压成型的吧

网友:
与机箱上的加强筋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
这个是压机压出来的!

网友:
‘冷作硬化’

网友:
这是一个真实的船么?

网友:
这不就是冲压成型的吗!

网友:
可以不用模具,如果你钣金手艺可以,先做一个三角筋压模压筋,其他地方做个靠模手敲。当然这样很费事。

网友:
像这种有造型的一般都是先开模具,然后在压力机上阳模相对阴模进行冲压,就会出现相应的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