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桌椅的小型升降装置 ,求助

楼主(2014-03-04):
我想做一个适合于教室课桌椅的小型升降装置    放在课桌内部   求求各位有啥好的想法

网友A:
没把关键说清楚,在哪块升降

网友B:
小型?有多小型?千斤顶结构行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型?有多小型?千斤顶结构行不?

想一块去了。但我还是觉得周围用镂空钢铁支架桌面用类似“插入进去的”来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把关键说清楚,在哪块升降

在桌子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型?有多小型?千斤顶结构行不?

大约能顶5K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一块去了。但我还是觉得周围用镂空钢铁支架桌面用类似“插入进去的”来的便宜

不懂。。。。。。。

网友:
x型的支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懂。。。。。。。

明天给你拍张图上来你就清晰了

网友D:
大管套小管,小管上间隔50打一排空,大管靠顶部打一个空,中间穿螺栓,这样就能升高了。比较简单。

网友E:
以后阐述问题的时候,要尽量详尽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天给你拍张图上来你就清晰了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后阐述问题的时候,要尽量详尽清楚。

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管套小管,小管上间隔50打一排空,大管靠顶部打一个空,中间穿螺栓,这样就能升高了。比较简单。

能不能自动升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自动升降?

肯定不能了,手动的,一个课桌还要求自动升降。我不知道你是要干什么,我想的就是能满足各个阶段的学生的身高要求用我说的那样的方便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管套小管,小管上间隔50打一排空,大管靠顶部打一个空,中间穿螺栓,这样就能升高了。比较简单。

就这样就可以,哪有这么麻烦的

网友:
齿轮固定在活动桌面带旋钮,齿条固定在桌架上,另外在加一个棘爪防止下降。

网友(2020-04-22):
摇杆比较简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