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三位四通阀可以替代二位四通阀吗?

楼主(2014-03-04):
    请问大家液压三位四通阀可以替代二位四通阀用吗?比如我始终只用三位阀的左边位和中位,那么他的右边位会不会因为阀芯的渗漏而填充一些液压油,从而增加换向的难度?

网友:
两位四通阀和三位四通阀 阀芯和阀座结构是一样的,只是弹簧和电磁体不一样而已。多看样本 看结构就知道了。

网友:
你担心的阀间泄露我以前也担心过,好像阀间泄露直接回啦。不敢太确定,你看看样本的图纸。或者直接致电华德的技术部01069083-290,就说买阀问个问题。感觉北方人比南方人豪爽,不藏着掖着。

网友(点评):
别人说湖北人九头鸟,其实最坏的是武汉人,我也是武汉人。

网友:
换向阀不论几位几通都是有过渡过程地。

网友:
如果阀芯类型相同就可以互换

网友:
可以互換的。

网友:
肯定增加换向的难度

网友:
也没必要替代啊,费用还高了呢

网友:
加个垫片就是

网友:
尽量接一个回油孔的,减小换向的压力就好

网友:
这个东西要根据实际情况,如果液压系统没保压的话可以考虑

楼主:
谢谢大家,还能说具体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