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强度钢板焊接强韧性如何匹配

楼主(2014-03-04):
近来接到一批活,是WELDOX900焊接的,以前没做过这么高强度钢板的焊接,从网上查资料:高强度钢板焊接时不仅要考虑强度匹配,还要考虑韧性匹配,想请高手详细解释一下强韧性如何匹配?焊丝如何选择?焊接工艺评定怎么做?是否有相关标准?先谢谢了!

网友:
直接联系钢厂,技术会给你出建议。

网友A:
低强度打底,但不能太低,太低容易裂,60的合适,在往上就100公斤的焊丝了,工艺评定有规范,一般对接焊,进行冲击,抗拉,看行业规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强度打底,但不能太低,太低容易裂,60的合适,在往上就100公斤的焊丝了,工艺评定有规范,一般对接焊,进 ...

起重机行业好像也没找到超高强度钢板焊接的规范,请大侠明示相关标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