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Mechanica和ansys哪个软件比较好用?

楼主(2014-03-04):
    Pro/Mechanica和ansys哪个软件比较好用?初次学习,先学习哪个会比较好?

网友:
三个软件用途不一样,不知道你的使用侧重与哪方面?
  Pro三维、仿真
Mechanica机械制图神兵利器
ansys力学分析

网友:
前面是三维制图软件。后面是专业的有限元分析软件

网友:
看你时间有多少,时间多久ansys吧...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proe自带的Mechanica和ANSYS的比较,不是所谓的3个软件。本人没用过分析工具,最多手算,无法评判。不过任何一个分析工具的计算结果,都不能直接作为设计依据, 因为结果对或错,需要用其他方法检验,若能设法能证明它计算的正确性(比如部分实验,反推,反证等),才可作为设计依据。单纯的一个仿真分析毫无意义。

网友:
没法比,专业和业余

网友:
当然是前者,前者的分析好像没有后者做的那么专业,但是我觉得做简单的有限元分析,两者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你如果想做比较复杂的,且认同率高的话,还是用后者。

网友:
ansys专业模拟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