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二米以上的棒料工件端面上对称打孔

楼主(2014-03-04):
怎么在二米以上的棒料工件端面上对称打孔?谢谢

网友:
先打一头,两端挖中心架扣,掉头打另一头

网友:
带动力头的双刀塔卧式车削中心就可以。

网友:
做治具吧!

网友:
卧式的机床都好做的

网友:
有专用的钻棒料端面中心孔的设备,结构很简单。一根放棒料的角钢,焊接在架子上,前端一台电钻,水平固定在可调整左右高低的架子上,可以钻各种外径棒料的中心孔,也能保证两端中心孔的同轴度。

网友(点评):
前辈,要是这个棒料外圆不圆呢,是不是就不能保证了,也无从谈起什么同轴度了吧。

网友(点评):
前辈久仰您 大名,请指教 。我只是来学习的请解答。

网友(点评):
冷拉钢都很圆,热轧钢不但不圆,还不直,使用时如对圆度和直度有一定要求,就得先车圆。这类材料由于基准圆很差,不论怎样加工,中心孔同轴度度很差。

网友(点评):
我用过外径65的热轧钢料,自动车弹簧夹头,对材料的圆直度要求很严,就用外径70的热轧钢车,2米长竟有不少的料带部分的黑皮。所以对这种料打中心孔,同轴度的要求只能靠工装来保证,而且精度不会太高。

网友:
用枪钻加工,扣扣:468006410

网友:
数控龙门铣,卧镗 回转不开

网友(点评):
龙门铣上装夹好,找正中心,侧铣头轻松搞定。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倒是可以哈不错

楼主:
普通车床上呢二米以上的

楼主:
我要的是对称中心孔,而不是中心孔。扣是中心架吗?

网友(2014-04-06):
引用 楼主:
我要的是对称中心孔,而不是中心孔。扣是中心架吗?

是车偏心轴吗?我一般是把轴放长一些的车床导轨上,用高度尺过轴端中心画出两头的水平线,再用尖头卡尺画好所需要偏的距离,用样冲打好点,再用手电钻钻中心孔。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应该是那样

楼主:
不能把合适的中心孔钻头装在车床刀架上直接车吗?

楼主:
求广数980TDB的螺纹指令及参数算法

网友(2014-05-07):
如果批量生产 ,需用专用工装或改造专用设备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