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臂的锥齿轮一般是采用什么方法进行轴向固定的?

楼主(2014-03-05):
学生课程设计,请问各位大神,悬臂的锥齿轮一般是采用什么方法进行轴向固定的?

网友:
轴向定位方法都适用,看什么工况用什么方法,间单的场合用顶丝都可以

网友A:
卡簧,顶盖,螺母,过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簧,顶盖,螺母,过盈。

很全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