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半径怎么设计?

楼主(2014-03-05):
比如我板厚是6,取折弯半径6行不行?

网友:
首先要看你的是折弯内径还是折弯外径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折弯内径的大小其实没有多大影响,折弯的外径大小,最好要大于板厚,不然太小不是折弯了,变成剪边了,同样期待前辈们给个系统的回答

网友:
折弯半径:折弯内R半径,一般取一个板厚以上;依据设计需求来决定。

最小折弯半径:折弯区材料外部不产生裂断的折弯内R半径。

网友(点评):
以前在钣金厂上班时,我们直接俺R=T,然后PE串联起来、长度按中心线开始画展开, 最小半径没做过,看手册上可以在折弯线附近搞个压痕的,然后内员R就可以减小

网友:
6厚的内半径取6当然没问题,理论上最小半径是中心线上的半径等于板厚。
如果要再小可先抛坑再折弯

网友:
各位见笑,抛坑什么意思?

网友:
钣金折弯半径一般都是指折弯内圆角,因为在折弯的时候材料外层受拉,内层受压,如果折弯半径过小就会造成撕裂,所以一般都会有最小折弯半径限制,像普通的冷轧板一般为0.5t,当然要也考虑折弯刀具的问题。

网友:
6肯定不行,这个问问做磨具的他们对这个很在行

网友:
设计要从实际出发,不要和生产脱离,设计首先要确定你折弯半径需要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看生产车间是否有符合生产的刀具,如果有就选有刀具生产的折弯半径。尽量不要给出需要更多工艺或需要订制刀具的折弯半径,出非你设计必须要这个半径。很多设计人员就是和车间生产脱钩,每次都让工人骂娘。

网友:
一般取板厚就可以,标注都是内圆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