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锈钢(1Cr18Ni9Ti)零件上刻字,请教

楼主(2014-03-05):
    现在需要在不锈钢(1Cr18Ni9Ti)零件上刻字,字符字高3.5,深度0.1~0.15,能刻吗?效果要合格,清楚,边缘不粗糙等。供应商说不能保证,说刻字刀都是有锥度的,刻这些字深度达到要求字符会难看,要求激光刻。

请问,机加工可以吗?

网友:
可以刻。现在许多零部件上都用激光刻字做标记标号了,刻出的标记美观大方。字深度要深,无非是电流调大电流,或多刻几次。

网友:
用机加的方法刻字,确实有锥度,所以,字高和深度有比例。激光打标可以,蚀刻也行。

楼主:
问题是客户那边不认可激光刻,要求机加工刻字,可供应商说刻不了(主要是说刻出来会难看),难道机床就做不到吗

网友:
雕刻机是干嘛用的??

网友:
找个样品给激光打标厂给你打,激光刻的字还可以定颜色的。如果别人不给你打样品,我给你推荐一家

网友:
激光刻这个深度,热效应很大,如果有特殊要求建议化学腐蚀的方式

网友(点评):
那请问激光一般能刻多少深度呢

网友(点评):
看看发动机上的二维码标识就知道了。

网友:
金属雕刻机

网友:
唉,有雕刻机的啊。没有的话,所有的加工中心都可以,不过小型的钻削中心经济型好些。

网友:
加工中心刻出来外观效果可以相当好

网友:
不懂,不错学习一下!

楼主:
大家都说加工中心或雕刻机可以加工出来,其实我也认为加工中心可以加工出来,以前我用加工中心在铜牌上刻过字,0.1-0.3深刻得都很好看,再深的话因为刀有锥度就不好看了,看来要和供应商沟通了

楼主(2014-07-10):
还是我没有说清楚,最后这个零件还是用激光刻字的,加工中心做的效果很差,因为零件是薄壁的,1mm壁厚,而刻字的地方平面度也不十分好,所以激光加工效果要好的多,客户看到我们的样件觉得不错也就接受了,还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