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批量加工的简易专用量具设计及使用01-03锥体大径卡规

楼主(2014-03-05):
        在测量锥体的大径时,尤其是圆柱面宽度又很窄,如图,最大只有0.5宽,甚或0.1或更窄,不论是用卡尺还是卡规测量,要达到准确,把活在量具内放正都不容易,不但影响检测速度,更影响检测质量。如果在卡规下面加一滑板和合适的垫块,这样在滑板上推动零件进入卡规,零件既不会偏斜,也能准确测量。
       大批量零件检测时,准确和速度对检测效率影响都很大。在设计专用量具时尽量的要达到只凭感觉,不用看就可以测量,即常说的盲测。
       尤其是较小的零件,100或几十件,整齐的摆在容器盘内,检验工拿起一件在量具上一滑,过通端,到止端停住,合格。被通端挡住了,大了,返修;过通端,止端也通过了,废品。根本就不用看,全凭的是感觉。这就是专用量具的特点。

网友A:
哈哈 ,沙发!
大侠,这个工装是利用圆柱端面来实现高度方向定位么?
如果切断面和轴线垂直度不好岂不是会影响测量?
或者您能指导下怎么保证切断面与轴线的垂直么?

网友(点评):
这个零件的切断面在小头上,其它外圆使用两把成型刀一次加工完成,材料Y12钢,30秒一件,用我头像六轴自动车加工。

网友:
哈哈,前辈这个工装类似于卡簧的作用,这种工装用途很广的,前辈见多识广。。。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哈哈 ,沙发!
大侠,这个工装是利用圆柱端面来实现高度方向定位么?
如果切断面和轴线垂直度不好岂不是会 ...

没接触过六轴车床,的查下呵呵
想请教下大侠,两把成型刀是加工圆柱和锥面相接处的空刀槽和圆柱面的倒角那部分么?另外不知道大侠是否方便透露下工艺路线和加工参数,嘿嘿,小子贪心了,请前辈见谅。但是实在好奇,因为您这个加工方法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快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六轴车床,的查下呵呵
想请教下大侠,两把成型刀是加工圆柱和锥面相接处的空刀槽和圆柱面的倒角 ...

看我发的帖子生死工艺 [复制链接] 哪里有类似的工艺排列·,也比较详细。

网友B:
不明白那个2X2的槽有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那是砂轮越程槽,槽前后平面尺寸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我发的帖子生死工艺 [复制链接] 哪里有类似的工艺排列·,也比较详细。

谢谢大侠!拜读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那个2X2的槽有什么作用。

大侠,完了再讲下些量具用什么加工方法最好,能保证精度,减少成本,现在不是老工人很难保证0.01的尺寸。

网友:
前辈用caxa画的吧,拍出来看不太清

网友(2014-10-18):
看大侠用的是T8A,这种材料随温度变化尺寸变化大不大?比如在非恒温车间能用么(一年温度变化范围在-5℃到42℃之间)?

网友:
谢谢楼主的共享 好人

网友:
谢谢大侠!拜读下!

网友(2018-08-02):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