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钻孔为椭圆的是什么原因,材料是磁性材料

楼主(2014-03-05):
车床钻孔为椭圆的是什么原因,材料是磁性材料,钻头是合金棒手工磨的。

网友:
没定位好

网友:
可以用枪钻加工,扣扣468006410

网友(点评):
什么时候枪钻和线切割成加工板块的万金油了啊?

网友:
尾座套筒磨损严重,装上钻头钻孔时,钻头晃动!

网友:
钻头的跳动大了

网友:
各种原因吧:
1.钻头的刃磨
2.钻头中心和工件回转中心不重合。
3.长钻头未打中心孔就钻。

网友(点评):
有理,在加一条,换转头

网友(点评):
说的很全面了,遇到过钻出来是异性的,就是钻头磨的不好

楼主:
材料钕铁硼,硬度HV500~600.用什么合金比较好。钻头是工人用合金棒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L正解

是合金型号吗?

网友(点评):
晕,说6楼那位说的正确,不是什么型号的事情。

网友:
偏心我可以理解,可椭圆。。。是不是钻头夹紧不牢

网友:
如果钻头固定很好的话 估计是钻头没磨好 两边相差太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6L正解

+1

网友:
夹具的问题。这个没有办法完全避免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合金型号吗?

不好意思,没回过神来,我是做设备的,对方老把问题推给设备,钻头是他们自己磨得,2个的合金棒,问他们合金牌号都不知道,说他们刀具有问题他们不愿意。他们是第一次用自动化设备,接触起来特别难,观念不好改。现在我们还得研究他们这个行业,争取把设备做得更好,在这个行业自动化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