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零件表面是喷粉还是喷漆

楼主(2014-03-05):
各位前辈,请教如何辨别零件表面是喷粉还是喷漆处理??辨别方法最好能用肉眼区分,第一次发贴,非常感谢各位前辈!!

网友:
看喷层厚度,如果看得见加工纹理的是漆,看不见的是粉,个人经验之谈。

网友:
据说一次喷粉的厚度(0.1-0.3),喷漆要4-6次才能完成,虽说这样,还是不能靠厚度来判断。。。等实际操作过的朋友赐教!

楼主:
非常感谢!但还是无法理解。

网友:
喷粉的亮度和光滑度应该比喷漆要查,可以从亮度上做初步的判断

网友(2017-07-25):
喷粉耐磨性更好

网友(2017-11-03):
喷漆的要光滑点

网友:
喷粉有橘纹效果.喷漆是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