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形状,不锈钢管子怎么加工出来的,楼梯扶手上的

楼主(2014-03-05):
椭圆形状,不锈钢管子怎么加工出来的,楼梯扶手上的,了解加工过程的来留言!
不是问折弯那块!试问这种直管子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
焊接 在抛光 在喷漆

网友:
貌似应该能折弯吧

网友:
同意3楼说法,焊接

网友:
为了焊接方便,应该是被压弯的

网友:
焊接的! 然后腐蚀  抛光

网友:
楼主问的是管子怎么做的,没问怎么折的弯!
折弯处明显是焊接的嘛

网友:
生产线直接做出来的,简单的做法可以用圆管压扁就行。

网友:
这个就是根圆管呀?用切割机切45度。焊接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剖面是椭圆的。

网友(点评):
明天给你发张直段的图片就知道了,剖面是椭圆的

网友:
滚压成型的!

网友:
扁管用压制圆管的方式比较经济。
     另,该扶手是有严重安全隐患的转角设计,是不是和住户有仇?

网友(点评):
不知道啊,去应聘时候看到的

网友:
用椭圆形模具做抽出

网友:
上次我去钢管制造厂看了一下:钢皮裁剪——滚压成型(经过多道滚压逐渐成圆形)——自动焊接——自动打磨抛光
圆形与椭圆一个意思,只是滚压成型的模具不一样而已,当然也可以用圆管压扁

网友(2014-05-05):
这个管子是等径展开,然后割出来的

网友:
焊接,打磨,抛光

网友:
圆管拉扁就行

网友:
我见过圆管的生产线,钢板分条后逐级滚圆、焊接而成的,就没见过滚椭圆的,不过应该也是同样原理吧,只是调节滚轮而已(老马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