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管标准要求为55±0.05mm,椭圆度为0.3mm,应该如何测量

楼主(2014-03-05):
套管标准要求为55±0.05mm,椭圆度为0.3mm,应该如何测量 ,测量范围是多少呀?

楼主(2014-04-06):
希望大家来关注

网友:
不了解楼主说的“套管”是个什么样的零件。
仅看“55±0.05mm,椭圆度为0.3mm”,尺寸公差千分尺应该能胜任;
椭圆度这么大,用千分尺分别测不同截面测量也足够了。
如果说有测量难度的话,那就可能管比较长,而且需要测量的是内尺寸。
这时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或者通过工艺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