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进口立钻坏了,怎么拆修请师傅赐教。

楼主(2014-03-06):
走刀调速度的,被我拆了下来,怎么拆齿轮了,没拆过。还有里面齿轮箱调速的齿轮打了,这个程度要不要换一个!

网友:
想办法先拆轴 大多是用尖头螺丝锁死的 注意别硬敲 变速齿轮磨成那样很正常 只要不脱档就行 有现成的也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