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机械手,这种设计合理不?

楼主(2014-03-06):
X轴行程4米 ,Y轴行程2米, Z轴行程1.5米,  负载100kg,速度1米/s,加速度1.5米/s2,,这种设计合理不?想在Z轴末端加个旋转轴,用什么机构好?

网友:
悬臂伸出那么长?

网友:
惯量比较大啊

网友:
把Y轴的支撑放在Y轴行程中点怎样?

网友:
小王子,y轴两米长,负载100kg,那滑块那里要受多大的力啊?

网友A:
尽量不要使用这种方案。

网友:
机械手可是自动化最重要的构成机械设备。

网友B:
可以看一下资料里面的LAR系列,如需进一步了解可联系 15806250121

网友:
只要导轨的设计强度能够满足动作需要,这种设计还是可以的,不过前提是非要采用这么长的悬臂不可。如果可以通过其他方法避免,建议还是不要这么设计,否则会对精度和日后的维修和带来不便

网友C:
悬臂太长,速度又快,如有空间,要加支撑。

网友(点评):
很好的设计! 楼主其实有很多现成的设计可以参考的。 即使在目前的空间格局,也有很大可以提升的空间来改善整个系统的受力和稳定性。

网友(点评):
毕竟,100KG的重物1m/s的速度还是不小的。

网友(点评):
X轴若较长,可以考虑使Y轴两边同步!

网友:
不太看好这样的设计布局,作为悬臂的Y轴过长,导轨的静安全系数会降低,对于承载的滑块负荷会加大,影响其使用寿命。建议缩短Y轴长度。

网友:
悬臂好像有点长啊

网友:
LZ,这样设计还是可以的,Y轴移动的吧,可做配重铁,

网友:
楼主可以结合楼上的在另一端加配重铁和行程的中点改在中间,要不就整个架做y移动。

网友:
悬臂前小后大,重心尽量后移。X轴可以做宽点,导轨全改到上面去。方便加工,一个平面加工过去。在粗糙的结构件上,最好不要用精密导轨,加工和装配精度不好,用不好几天的。

网友:
10楼结构更加合理

网友:
悬臂太长,建议搜一下龙门机床的图片看看就懂了。。。。

网友:
樓主~伸長那強度不夠阿

网友:
整体设计还可以啦,我个觉得你还是要考虑下,起重时,货物的重量,

网友:
那滑块那里要受多大的力啊?

网友D:
要求不低呀,参考龙门吊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求不低呀,参考龙门吊车。

论坛中有通快的上料机械臂: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1738&extra=&page=3

网友:
楼主,首先这个不能叫龙门机械手,不知你对1M/S的速度理解有多深? 负载100KG,还跑这么快,从你的滑块布局和机架比例来看,这个是不合理的,建议去买别人的成品来搭成真正的龙门,降低你的风险,节省你的时间,关键安全 第一!

网友:
建议改成10楼的方案。

网友:
100公斤的负载最好用2个龙门并起来,你的悬臂太长了,晃动会很大的

网友:
改成10楼的方案吧

网友:
悬臂梁太长了吧,可以用双边支撑。

网友(2014-04-06):
最好做成桁架式,旋转轴的旋转角度如果是固定的建议采用旋转汽缸,不是的话可以用私服电机+减速机

网友:
负载不小啊,大横梁上面应该也放导轨,你的大横梁不贴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悬臂太长,速度又快,如有空间,要加支撑。

这个设计比较合理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上面抓取动作只用X/Z轴或者Y/Z轴    把另一个轴放到下面去

网友:
我这弄了个双节的Y轴走3.2米

网友:
惯量太大,  建议缩小Y轴长度或者加配重块

另外, 再加个X轴双向支撑, 或者把Z轴做到下面的机构里去

网友:
啊,这个我前两年搞过呢,不过,,我搞的还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悬臂太长,速度又快,如有空间,要加支撑。

这个结构比较合理,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
楼主这个结构不用试了,达不到1M/S的,,因为我之前弄的也是这种结构,后来改成楼上朋友的那种了,,不过,,100KG,每秒要1米加上有那么高,可能有点吃力

网友:
厄……悬臂那么长,负载那么大,速度还这么快……  换个结构吧

网友(2014-05-28):
对我下一个设计有启发啊!

网友:
抓取物重量不大还是可以用此种结构形式的。

网友:
结构不是很合理

网友(2014-12-13):
建议采用框架式结构,这种结构承载没那么大。

网友:
悬臂结构 不大好

网友:
悬臂梁不好吧

网友(2015-06-09):
悬臂太大,导轨要承受许多悬臂力,悬臂产生的扭矩摩擦力也不小啊,

网友:
100kg,那滑块那里要受多大的力啊

网友:
不太合理

网友(2015-07-21):
你敢设计,我不敢用啊,

网友E(2021-04-19):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一下资料里面的LAR系列,如需进一步了解可联系 15806250121

草    浪费了10点

网友:
直线电机 模组 平台需要联系

网友(2021-06-16):
悬臂太长

网友:
设计可以参考的。

网友(2021-08-04):
悬臂太长了,一定会变形的,2边都要有支撑

网友(2022-07-12):
悬架臂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使用这种方案。

确实,这种方案局限性太强

网友(2022-11-24):
真是敢想敢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草    浪费了10点

我也被骗了10点。也不说明一下。

网友:
结构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