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批量加工的简易专用量具设计及使用01-04外径卡规

楼主(2014-03-06):
       这是一种使用很普遍的外径检测量具,使用虽很简单,但如使用不当,对已达到极限的尺寸检验时,很容易出现误判。如外径大了1到2丝,稍用点劲就进入通端了;同样,外径加工到与最小尺寸只有1到2丝的余量时,用卡板测量时,稍一用力,止端就过去了,容易误判为废品。更何况每个人的力气大小也不一样,凭力气量活,结果差别就会很大。
       为了避免这类现象发生。使用这类量具就规定,对极限尺寸测量或判断时,要求被测零件,必须在量具内能自由通过,也就是测量时零件放入量具或量具放入被测部位时,凭零件或量具自身的重量自由通过,来判定是否合格。

网友:
检测的时候是先把被测件套进R15的孔,再让其自由地通过圆环开口么?

网友(点评):
这类量具口部是通(T),最大实体尺寸;过越程槽是止(Z)最小实体尺寸。所以这类量具有一个通用的名称《通止规》。通得过,止得住,零件即合格。

网友(点评):
原来是这样,感谢前辈的分享!有了它就可以盲测了,哈哈!

网友:
把使用方法介绍一下,卡规的一种。

网友:
不明觉厉,通俗点就是手不稳?

网友:
前辈我一直都在默默的关注你的贴子吸取点您的经验 谢谢

网友:
图片已收藏,准备让厂里做几个试试。谢谢先

网友:
是要注意,每个人的测量习惯和用力的大小都不一样。

网友(2014-10-12):
用游标卡尺的时候,每个人检测的数据都会差一点,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2017-11-09):
大道至简!

网友:
六角车老师:
感觉01-04的外径卡规和01-03的椎体大径卡规,原理是一样的。只是01-03的圆锥大径卡规增加了高度定位,方便了被测工件的放入以及测量面的平面度。
但是01-04的这个外径卡规,如果使用的时候没有放直或者放平,那么也会影响测量结果的。

网友(点评):
这类量具都有一定的宽度要求,可以避免放歪。

网友(2018-08-14):
就现在我们厂里的产品情况,测外径的确是工件通过自由落体通过;但是内孔,由于加工或者热处理应力释放,导致内孔大小会有一点起伏(特别是止口处),于是我们用的通止规都会收一小点公差,这就导致工人检查的时候或者质量检测人员判断是否合格方面有所放松,只要用力能把通规捅过就算合格,这样的情况就导致检具使用时间短,会有误判,如果要改善,可能就只有改善工艺让内孔没有凸包的情况了吧。

网友: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A:
谁能告诉我做这个通止规的工艺,尤其是怎么加工尺寸23.35和23.3 加或减0.01mm?

网友(2020-12-13):
应该自然下落用力是不对的

网友(2021-03-03):
引用 网友A:
谁能告诉我做这个通止规的工艺,尤其是怎么加工尺寸23.35和23.3 加或减0.01mm?

研磨、慢丝切割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