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个液压马达输出的转矩有何不同?

楼主(2014-03-06):
相同规格的两个液压马达在同一个回路中,一种是串联,一种是并联,输出的转矩有何不同?

网友:
等同于电阻的串并联。

网友:
串联流量相同,转矩也一样。并联就不同了吧,如果两个负载不同,相互影响较大,我认为;假设一个空载,另一个输出扭力一定会降低。

网友:
用电池作比该合适点吧..

网友(点评):
错了...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