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轴承内径和外径全部都走负公差

楼主(2014-03-06):
我在轴承市场找轴承的时候 所有轴承内径和外径全部都走负公差
比如内径360 外径480  内径公差0,-40  外径  0,-45

按道理说应该是内径是0,+40    外径  0,-45    ,,,这样才能用基轴制和基孔制配合啊

网友A:
轴承运转时会变热,热胀后轴承的内圈和外圈都会有个线性膨胀,轴承厂家制作的时候考虑到这一点,而且国家标准的轴承尺寸也是根据这个经验来定的

网友(点评):
那为什么英制轴承走正公差?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指教

网友:
你说的是公制轴承吧,英制轴承尺寸走正公差的。
公差是历史上形成的,社区里有大侠谈过这问题了。

网友:
实际是这样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轴承运转时会变热,热胀后轴承的内圈和外圈都会有个线性膨胀,轴承厂家制作的时候考虑到这一点,而且国家标 ...

恕鄙人愚陋,不清楚英制轴承走正差,这位朋友说历史形成这个观点,在下领教了,历史形成的东西的确有,键盘的字母分布就是受打字机的影响而形成的生产习惯

网友(点评):
哈哈,112233社友不必谦虚,来到这个社区就是互相学习。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网友:
呵呵,是的,来这个论坛就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

网友(2014-04-25):
轴承运动发热的热膨胀确实是需要考虑在内的,但是真的是这个原因吗?又如何来判断这个量

网友:
轴承和轴需要过盈配合也是一方面吧

网友(点评):
轴承和轴不一定是过盈配合的。

网友:
轴承和轴用什么样的配合才最合适,过盈还是间隙?

网友(点评):
取决于应用工况!

网友:
一般安装轴承处的轴给m6,轴承加热到120°安装到轴上

网友(点评):
配合取决于应用工况。热装温度可以计算,大多数情况不用加热到120度,有些情况120还不够。

网友(2024-09-20):
引用 网友A:
恕鄙人愚陋,不清楚英制轴承走正差,这位朋友说历史形成这个观点,在下领教了,历史形成的东西的确有,键 ...

英国天气冷,不会热膨胀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