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与卷尺贴合用什么方式比较牢固

楼主(2014-03-06):
我们最近做一台设备,上面需要有尺寸零件长大概1.6m,宽度100mm,在这个工件中间开了一个槽,把卷尺放在槽里面,就是在组装时不清楚用什么更好的方式让卷尺和零件贴合,我们以前是用胶水(忘了牌子了),现在去看卷尺和零件已经有的地方脱落了,后来想靠螺丝加胶水,但是螺丝会把上面的尺寸盖住,所以想请教一下如果用胶粘那用什么牌子的胶比较好能粘牢5 M# s4 V2 J& s. H

网友:
用透明胶带纸可以吗?

网友(点评):
那个粘不牢的

网友:
铆接啊。除非强力破坏,一般就搞不下来了。

网友:
两头铆牢,就可以啦

网友:
就是铆。直接一个钢尺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