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数学题

楼主(2014-03-06):
sin2θ-2θ=-π
如何求解此方程中的θ

网友:
好高端,能说说模型么?

网友A:
不太好办。
把sin2θ用幂级数展开,取前5项,θ应该大于9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好办。
把sin2θ用幂级数展开,取前5项,θ应该大于90度。

(n-1)/2 ≤θ≤(1+n)/2
感觉用展开式去解太繁琐,应该有讨巧的办法去解决,一时没想清楚

网友:
嘿嘿  二分之一派

分割线

刚刚和国内某著名手表厂签了两台 W90CNC的合同,兴奋
之余,看到这个帖子又浮上来,觉得可以续一下:

学导数的时候,知道从前有个被苹果砸在头上的高手发明了这个方法:

意思是说,既然导数代表切线斜率,那么在曲线上过零点
的附近取点(a0虚线上)画切线的话,得到的水平截距对
应曲线上的点(a1虚线上)会比刚才所取的点更接近过零点。

前提是二阶导数存在(介个若不懂先别管,大不了无果)。

于是X1=X0-Y0/K     (K就是导数)
反复进行此动作,可以看见Xn趋于定值, Yn趋于零。

网友(点评):
哥们是口算的

网友:
sin2θ-2θ=-π式中π是派还是小写的N?
如果是派,用到极限去求解,令2θ=x
sinx=x -π
sinx/(x-π)=1
-sin(x -π)/(x -π)=-1
令t=(x -π)  用极限去考虑t趋向于0的时候-sint/t=-1
即x=π ,即θ=π /2

网友(点评):
擦,我也当成n了...

网友(点评):
sin(2α)=2sinα•cosα=2/(tanα+cotα) 这样绕进去了

网友(点评):
正解!看10楼数学软件计算的佐证及曲线图。

网友(点评):
高手啊,佩服

网友:
突然觉得以前学的高数都忘得差不多了! 平时不用不练的后果

网友:
等式2变求导不就解除来了!

楼主:
谢谢啦

网友(点评):
不会是学生吧?

网友:
看到此题,一下蒙了,感觉之前学的东西都到哪去了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好方法了?

(与含有角度的三角方程有关,比如用交流电上,解相控调电压的,算功率因素,有效电压上可能用得到。)

补充内容 (2014-3-8 10:06):
纯粹请教问题

网友:
我也是啊,不知道以前怎么学的了

网友:
时间都去哪了  突然感觉大学学的很多东西  不用都快忘完了

楼主(2014-05-30):
直接用sinz=z-1/6(z^3),罗朗级数展开算即可,只要满足精度要求即可,后来,我代进去算过了,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