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啊,哪种阀

楼主(2014-03-06):
如图所示,C45   C29,特别是那个黑色的三角符号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插装阀。

高手!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手!佩服!

人家是问插装阀里面那个黑三角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装阀。

我知道是插装阀,想请教里面那个黑色的符号是什么意思,这个插装阀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那种阀芯开有可变的节流三角口,表示这种阀的流量是可以调节的,上面还有一个调节手柄。

网友:
这是个节流阀,开口大小由手柄调节,黑三角是阀芯带有三角形节流窗口尾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是问插装阀里面那个黑三角的意思。。。

我的理解,黑三角应该表示液压油的流向。
与朋友讨论。

网友:
插装阀带节流功能

网友:
过来学习,长见识了

网友(2014-04-20):
问问作者吧~不同单位有不同的标准~

网友:
可调节的节流插装阀。

网友:
貌似带黑三角的  是先导
没有黑三角的   不带先导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   仔细看看   我既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