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走丝加工表面的氧化层用什么工艺能快速去除?

楼主(2014-03-06):
请教:慢走丝加工表面的氧化层用什么工艺能快速去除?要求:效率高、人力少、环境污染小。

网友A:
喷砂 喷丸 都可以

网友(点评):
我试过喷砂,消耗人力多,空气还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砂 喷丸 都可以

恩  就是环境不好 你可以去问问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说用化学去除表面氧化的

网友(2018-03-06):
酸洗基本可以去除

网友(2018-05-03):
一般来说加工时间长的话可以往水箱添加缓蚀剂,减慢加工过程的锈蚀速度,加工完成后表面有的用酸性清洁剂清洗,清洗完成喷上防锈就好了.

网友(2019-01-06):
草酸来洗,用牙刷来刷,,

网友(2019-02-17):
酸洗可以去除表面的氧化皮,但是由于化学反应的作用,酸洗之后的产品表面会呈现乳白色,如果需要还原材料本色的话,可以进行抛光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