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加工中心位移36米机和48米机在设计和配置有那些不同?

楼主(2014-03-06):
请教大家,现在的立式加工中心三轴位移速度都在向高速发展,以850机型为例的新机型多为36米和48米,但在实际应用当中都没有用到100%,甚至好多同行都只是用到25%,在看36米机和48米机资料后,感觉两个机型三轴伺服电机都是3000转只是螺距不同(电机功率因厂家而异略有不同)。想请教大家,两种机型在其他设计和配置上还有什么不同吗?两种机型在售价上有差距吗?谢谢!

网友:
电机的功率不一样

网友:
36和48米快移差别不大···最大理论快移=螺距*电机额定转速·····但是高速移动必须考虑丝杠温升、Z轴配重方式、伸缩护罩能否承受···譬如Z轴配重块配重,超过30米晃动厉害,影响精度。一般36-48米,Z轴会采用氮气配重,三轴全线轨,超过48米,Z轴加大电机功率,直接用电机拉动,但只适用于小型机,且丝杠螺牙磨损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