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板90°折弯折边模具折成方框

楼主(2014-03-06):
材料:304,t=1.0mm厚度;

板材折弯成方框;同时侧边有一个8mm的翻边,落料的时候开好45°的斜边。
现在打算用模具折弯。请教下,能否首先折弯将400*8的翻边折起来,然后折方框?
非常感谢!

补充内容 (2014-3-7 11:29):
150mm是内空尺寸,公差+/-0.05,不含料厚。

网友A:
可以,你机器下模最小开口应该是有8mm的,用它搭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你机器下模最小开口应该是有8mm的,用它搭边没问题。

是的,就是想先用模具折8mm的4个边。但是担心继续折90°,余角边会干涉,或者无法保证4对余角边平齐。
后道工序将4个45°缝满焊,不能留缝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想先用模具折8mm的4个边。但是担心继续折90°,余角边会干涉,或者无法保证4对余角边平齐。
后 ...

翻边之后,折方框就用折弯刀的端部,避开翻边就行了,你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边之后,折方框就用折弯刀的端部,避开翻边就行了,你想想

是的,用折弯机是可以的。
现在为了严格公差,打算用模具折弯。
翻边避位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模具贴住翻边。和折弯刀一样。

因此有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翻边,折弯模可以做得比工件长一点,是否折的角度更准?

楼主:
+/-0.05,废品率太高,不知道大家有何比较精准的折弯方法?谢谢

网友B:
精度要求好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要求好高哦

是啊,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