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机滚刀设计

楼主(2014-03-06):
三个部分用什么材料,要实惠,耐用的。

网友A:
1.有定刀吗?
2.滚刀直径是多少?
3.滚刀宽度是多少?
4.滚刀转速是多少?
5.滚刀总宽是多少?
6.在同一角度上有几把刀同时受力?
7.用来切碎什么物料?
8.是否有冷却装置?
9.最大扭矩是多少?
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之后再考虑用什么材质,是否需要热处理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定刀吗?
2.滚刀直径是多少?
3.滚刀宽度是多少?

因为对实际生产比较普遍的材料不了解,这些都能确定,有什么建议码?像w18cr4v整套下来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对实际生产比较普遍的材料不了解,这些都能确定,有什么建议码?像w18cr4v整套下来很贵。

这个需要根据你所处的条件决定,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即拼价格也要保证自己的饭碗有饭可吃。然后再确定自己的长远规划,是以技术占市场还是以价格占市场。这需要衡量自己的能力,人际关系、资金大小、技术水平等等。然后再说发展的问题。价格有一个合理的价格范围,即目标消费者所能接受的价格。否则都是空谈。

网友:
请问这位大神,你这个粉碎机构是用来粉碎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