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老大叼了,请教如何自动生成bom表

楼主(2014-03-06):
我的清单经常出错,要么少了东西,要么数量不对,经常挨叼啊。如果自动生成标准件清单和机加件清单?我使用的标准件有些是装配体的,机加件为了出图我在零件属性里面设置好了,请大家分享下经验。

网友:
在“插入”---“表格”---“材料明细表”中

网友(点评):
有些公司对标准件是有物料代码和名称的,如果按照您说的那样,标准件的物料代码显示不出来。

网友(点评):
每家公司的物料代码是不一样的,所以都会自己写属性。当然,我是一直用自己的库,所以只要增加数据表就可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件怎么办??难道也要编写属性

网友(点评):
一劳永逸

网友:
网上找个别人做好的表格,看看合不合适

网友:
人脑比电脑可靠,心里有数就不会漏了。

网友:
用数据库软件做个物料清单系统比较好

网友:
在学校的时候我特别讨厌画图,因为我的导师不允许我用标准件,我跟你说,画个图能画死,不过现在这样的好处就是,虽然现在我用图库速度快了很多,但是基本不会缺,当时我们画那个明细表的时候,是不允许自动生成的,要自己画的,多看看,一个个找找就好了

网友:
首先要心里有数,其次要多次核对,一般不会错

楼主:
各位,我不同意啊,现在什么东西都讲究快捷,时间有限,不能把时间浪费在bom上面啊

网友:
分类管理,

网友:
C:\Users\Mr-Li\Desktop\SD0Q~BJKZFDU_Z}_V%5BM@`B6.jpg标准件也会生成啊?我的都是自动生成的

网友:
去搞个外挂插件,直接就可以倒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我不同意啊,现在什么东西都讲究快捷,时间有限,不能把时间浪费在bom上面啊

个人觉得,像标准件,第一次可以在图档中加入属性,然后保存到一个专门存放标准件的位置,下次用到直接插入,就不用每次加属性了。出BOM就快多了。

网友(2014-04-16):
有同感啊!我也经常出错,经常挨叼

网友:
用多了也就记住一些常用的了,况且效率高很多

网友:
只要你的装配图纸里面不缺少东西,自动生成的bom表不会少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来学习了

网友:
很多事情都是要一劳永逸的~就好比请吃饭,也是为了下次不用硬着头皮有事求别人的时候才请吃饭。

网友(2014-06-03):
我经常做设备零件清单,只要在装配图上列一个零件清单记录好后,就隐藏该零件,以此类推,就不会错的,我一般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要完全达到国家标准,需要修改很多东西。

网友:
应该注意重要的工作事项啊,图表应该根据模板改正的

网友B:
楼主不用迈迪工具集吗

网友:
画的时候心理就要有数啊,,其实我也是总丢,,,,

网友:
bom是很深的学问,没有编好规则,出来的东西也是理不清的

网友(2019-07-17):
我现在用工程图中BOM表出清单的,但大型装配体BOM表出得很费时间,象标准件又要出到最底层零件;图纸清单要各层都要有,数量还不一样,还要手工去X倍数,一不小心就搞错了。没有办法采用折中的方案,标准件就把BOM表仅限零件来出;其它的就用缩进来出数量再手工来算;外购件的子零件提前定义不在明细表中体现。就没有省事的方法。好象什么插件也都不好使。

网友(2023-11-18):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用迈迪工具集吗

请问迈迪工具生成的BOM表可以存在solidworks中吗?现在是如果更新每次都要重新生成,速度很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