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装配体中同时插入多个零件?

楼主(2014-03-06):
现在我在装配体中插入零件时,想把文件夹下的多个零件都插入到现有装配体中,结果没法多选,可框不了,有办法??

网友:
把那几个零件装配成子装配体,再把子装配体插进来就行了

网友:
一个一个插呗

网友A:
把多个零件都插入到装配体,再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多个零件都插入到装配体,再装配

请教如何把多个零件一次性都插入到装配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如何把多个零件一次性都插入到装配体??

这个真不知道,可能以后的版本行

楼主:
2013的可以

网友:
好像只能一个一个插入

网友:
我用的13版,可以全部选择零件 一次性插入装配体

网友(2017-10-13):
2012的好像不行啊

网友(2019-11-21):
2016的好像也不行- a/ L! C4 L9 c( N

网友(2021-06-09):
按住Ctrl多选,一次插入所选零件或子装配体。

网友:
批量插入

网友:
学习中,感谢各位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