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铝板商标牌的表面的纹路是用什么机器做出来的?

楼主(2014-03-06):
材质:铝

长*宽:50mm*30mm

厚:1.25mm或1.5mm

表面的斜纹路是用什么机器做的呀? 工序叫什么呀?

有机械达人教偶不~

嗷嗷嗷! 作为刚注册的菜鸟,偶没有权限传图片嗷嗷嗷,,好人们看附件吧,我把图传附件上了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我一个做非标的实在是不知道。。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冲压成型的,那些纹路是冲压膜上的,模具加工时形成的纹路.
不知道是不是正解

楼主:
楼上的,抓住 看起来很像啊,是什么机器做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丝?

跟你的图片上的差不多耶,这个是用什么机器做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你的图片上的差不多耶,这个是用什么机器做的呀?

帅哥,请百度“拉丝”即可

网友:
同意楼上的几位。拉丝铝铭牌。

网友:
抛光拉丝

网友:
拉丝同意,做过。一般做广告牌的都能做的。

网友:
拉丝机做出来的,一般是为了美观

网友:
为什么拉丝美观,模刻呢

网友:
高光机做的批花

网友:
做铭板的都可以加工,好像叫镭射。

网友:
专门有这样的设备的,属于铣床类的,首先把字体冲压出来,后把工件平面固定在专机上,铣刀盘快速的转动,纹路就出来了。这样的机器广东很多。

网友:
拉丝铝铭牌

网友:
批花。高光的一种
拉丝一般不亮。

网友:
据本人所知,是用一种专用的刻花机刻出来的,有些金手饰上也有类似的花纹,也是用刻花机刻出来的,可以理解为一种微型铣床,它用专用的刀具切削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