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连接夹头的锥度叫什么锥度?

楼主(2014-03-06):
日本基拉牌台钻,类似国产4116,没有钻夹头,想买个。但是采购要型号,我怕买错了,想具体询问下该连接锥度是什么型号?长度大约25,大头17.2,莫氏2么??

网友:
貌似模式锥度是有规范的,百度看看吧。以前做课程设计的时候设计车床主轴见过模式锥度,但不知道是啥玩意,干嘛整个模式锥度,其他锥度不行吗...在此也跟楼主学学

网友(点评):
该死的莫氏老是打错

网友:
国产的是莫氏,小日本的玩艺就说不好了,我加工过小日本的摩托车缸体螺帽,M7的非标。

网友:
钻床主轴内孔锥度为莫氏锥度,钻夹头锥度是B_,比如13-19左右的钻头锥度是莫氏2,再大一号是莫3,钻床夹头Z406的是B10,Z512的是B16

网友A:
贾格或者是莫氏短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贾格或者是莫氏短锥。

賈式短锥

网友(2014-04-16):
可以算啊大端直径减小端与长度比等于锥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