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封切热收缩用的一般是什么切刀?

楼主(2014-03-06):
求教,封切热收缩用的一般是什么切刀?有什么办法能让刀不粘,而且切口很平整?

网友:
老兄,我最近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可以分享下我的一下看法:一般手动操作的话可以直接使用电热丝,封一层高温胶布,控制好发热时间和温度。自动的话可以是专门的加热切刀,封口切断一起,百度一下,自动封切机上就用这种。

楼主:
但是切出来效果都一般,怎样才能做到切出来是一条很小的均匀的线?

网友A:
原理图如附件,上边两个孔装加热棒,中间孔装热电偶,下边的空装均热棒,大概是这样的啊,改天仔细看看。热熔断式的,桶面 蚊香等效果良好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如附件,上边两个孔装加热棒,中间孔装热电偶,下边的空装均热棒,大概是这样的啊,改天仔细看看。热 ...

桶面是这样的吗?方便面便宜但做的机器可不便宜,做的效果这恐怕不行吧?或者是用别的什么材料的切刀?还有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多个面切呢,比如包装个盒子,但是四个角突出来,有什么好办法实现自动把四个角给切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桶面是这样的吗?方便面便宜但做的机器可不便宜,做的效果这恐怕不行吧?或者是用别的什么材料的切刀?还 ...

是这样的,效果还不错,材料我记得是45#钢,最近忙别的没来得及细看,方形的也不没切过角,直接齐着切断,蚊香就是这么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效果还不错,材料我记得是45#钢,最近忙别的没来得及细看,方形的也不没切过角,直接齐着切断, ...

现在就是要切角,产品收缩得才好看,不然档次就低几个级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