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德的电磁卸荷溢流阀问题

楼主(2014-03-06):
在起压过程中,快到设定压力的时候回油管震动很大,还有很大的声音,到达设设定压力后正常,请问怎样解决啊。

网友:
油里有气泡吗

网友:
回油管从无油到快速有油通过,必然引起管路冲击而震动、噪声,建议在回油管最末端加一个背压阀(单向阀或溢流阀),背压在1Mpa左右.

楼主(2014-05-07):
回油背压太大会影响其他的电液阀换向速度的 ,不过现在设备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又问题又消失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