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怎么用SW画此图

楼主(2014-03-06):
还要标题?

网友A:
先画一个球 在切除 可行不?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不行

网友:
应该是用组合去做吧,直接切除的话会生成厚度为零的零件,是软件不允许的。

网友B:
用ug三步搞定,先建个球,画三个圆,拉伸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画一个球 在切除 可行不?

不可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g三步搞定,先建个球,画三个圆,拉伸切除

你是在逗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这是咋画的啊?我怎么就画不出来呢!

网友(点评):
他那个是用Pro/e 画的,不是sw画的

网友:
实体切除不行 也可以用曲面建模啊

网友D:
簡單題目…簡單做…

网友(点评):
用分割命令可以画出来,就是不知道下面的这一种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
晕,有那么难吗

网友:
ug就很简单了,但是sw是不能用切除的,不过可以用组合的方法,也可以用ug画完保存成stp格式,再用sw打开

网友:
详细步骤你参考下

网友(点评):
有分割命令吗,找不到

网友:
学习了,我还不会呢!

网友:
不太会用半天没做出来

网友(2014-04-09):
这个貌似有难度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簡單題目…簡單做…

同学,请问第2个PART的BOSS-EXTRUDE1怎样做出来?

网友:
貌似得用曲面填充

网友:
已画,多谢大家

网友(2014-05-23):
引用 网友D:
簡單題目…簡單做…

向丹大大学习

网友:
就切除这么简单,不行就神奇了

网友:
先用一个正方体中间开如图的三个孔,然后旋转切除就可以。

网友:
曲面不懂啊

网友:
成功画出,不难

网友:
先一个旋转再一个切除就行!

网友:
分割很有效 学习了

网友:
CAMWorks2014x64-SP0.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