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带输送,输送速度35M-50M/min,选用什么电机好呢?

楼主(2014-03-07):
各位前辈,关于电机的选用,输送带输送,输送速度35M-50M/min,请问选用什么电机好呢?还有是不是有种电机是带刹停的,就是一断电就马上停,不带任何的惯性。

网友A:
选电机要计算扭矩,根据P=FV,大致确定功率,根据表格选个相接近且大点的功率,

在反推校核 P=1.732*U*I*cos~;(cos~:功率因数)  T=9549*P/N   验证满足后,就可以确定传动比,普通电机一般配减速器

有自带电子刹车的电机,不过价钱略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电机要计算扭矩,根据P=FV,大致确定功率,根据表格选个相接近且大点的功率,

在反推校核 P=1.732*U*I ...

不是很明白。。。谢谢。。

网友(点评):
呵呵,条件严重不足啊,30-50m/min, 不同人给出的方式有很多啊。另外,有带刹车的,贵一点点

网友:
条件不足吧

网友:
输送带立停不太好吧,电机制动是可以,但是带载能力有限制。

网友:
条件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