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5厚纯铝板调平

楼主(2014-03-07):
遇到一个棘手的难题,0.25厚纯铝板调平,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哪位高手能帮助一下小弟。昨天做过一批,用压板压住之后,退火处理,但是回来之后料就分不开了,愁死。

网友:
前一工序是什么?

网友(点评):
前一序可以冲压,可以线切割,怎么弄出来不重要,只要成品很平就行,放在平台上基本看不出缝隙

网友:
我的意思是在前一工序上想办法,而不能搞出来不平后再补救,这样事倍功半。

网友(点评):
加工过程肯定会变形,所以只能考虑调平

网友:
仔细观察下,变形是否仅仅是边缘变形?还是怎样?

网友(点评):
整体弯曲一个弧度,边缘还好

网友A:
用俩快铣平钢板,将你的板料,压在一起(不能落落),四角螺丝较紧,随炉升温,人工时效,温度不可太高

网友(点评):
之前做的退火处理,就是按照这种方法弄的,弄完之后每片料之间分不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俩快铣平钢板,将你的板料,压在一起(不能落落),四角螺丝较紧,随炉升温,人工时效,温度不可太高

我分析加热温度和时间应该是关键,

网友:
买部精密矫平机就可以搞定。

网友(点评):
矫平机是什么原理

网友(点评):
矫平机是什么原理? 网搜就有大把资料,咋又是坐等一族。

网友:
楼主,公司周边若是有老钣金师傅,不妨去请教一下,用橡胶锤敲几下工件,工件下面垫橡胶垫,工件就平了,这得靠经验了。

网友:
一定数量的胚料用两块钢板(模板)夹紧加工,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