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中,位置环是什么啊?

楼主(2014-03-07):
转速环是速度反馈,比较设定和实际的转速。
但是位置环,是什么意思。是一个转速就对应的一个位移吗?
如果用齿条和齿轮,也就是说齿条的位移量和齿轮的转速是构成位置环,那么一个变化的速度量,怎么去和一个静止的位移量对应?

就是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帮帮我,我百度积分没有了,可以私聊我,解答我问题,如果解答了我所有问题,我送你QB,或者点卡话费什么的,这都是小事情。
回答尽量直白点,资料什么的我也看,看不懂啊

比如我要设置3000转,那么对应位置环是什么量

真心求救,帮了我,什么都好说!!!!

网友:
环  就是闭环  反馈  。速度环 就是指定的速度 反馈的速度。位置环 就是给定的位置  反馈的位置。

楼主:
那只要有速度,位移就要不停的变化啊,为什么可以和位置对应呢

楼主:
位置环是读取哪的位置,然后和什么比较呢??

网友A:
松下伺服电机说明书,网上有的。
拿一套伺服系统好好研究一下工作过程,自然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伺服电机说明书,网上有的。
拿一套伺服系统好好研究一下工作过程,自然明白..

它这个位置,指的是电机的什么位置呢

楼主:
位置环的作用,是帮助系统定位的,而不是让电机稳定在设定转速的,是吗?

网友B:
譬如  电机在0位置(假设的)转     时刻是T0    那么在T1时刻就有就有个新的位置1.每时每刻都在反馈。每时每刻都有给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譬如  电机在0位置(假设的)转     时刻是T0    那么在T1时刻就有就有个新的位置1.每时每刻都在反馈。每时 ...

位置环的作用,是帮助系统定位的,而不是让电机稳定在设定转速的,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位置环的作用,是帮助系统定位的,而不是让电机稳定在设定转速的,是吗?

位置是速度的积分。

网友:
我琢磨这玩意儿没几天,也来说几句,说的不对请行家批评!
对电机来说,位置不过是指转子转过的角度而已,如果电机拖动丝杠的话,这个角度就对应滑块的位置。这个角度和脉冲数也是对应的。
丝杠滑块从甲位置到乙位置,电机转子就要转过一个角度,就要给一定的脉冲数,就消耗一定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转子要完成加速,稳定运行,减速这一系列过程,我们就要设置加速时间,减速时间等参数。电机通过从编码器返回来的信号,判断转子的“角度位置”。
除了位置环外,还有速度,电流等环。
我也只知道这么多,都无私倒给您了。

网友:
简单的说位置环就是目标与现在的位置差通过电机编码器反映出来传回给控制器。

网友:
同样的传感硬件系统可以测量速度也可以测量位置,软件计算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