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精度问题

楼主(2014-03-07):
请问大家钻头的角度,钻尖不在中心,主刀刃不一样,对打孔大小精度,同轴度有没有影响。谢谢!

网友:
容易断
即使不断,对孔大小、精度都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点评):
肯定有影响

网友:
孔歪斜 不圆 孔径增大

网友:
楼主,钻头的角度对钻孔的尺寸精度影响不是很大,不过影响粗糙度的;钻尖不在中心,钻出来的孔圆度不满足要求;主刀刃不一样,也是钻出啦是多边形孔。钻头在什么情况下容易断呢,可以说钻头的角度,钻尖不在中心,主刀刃不一样这些因素都不会影响钻头的刚度的,只是影响钻头的精度。

网友:
相当大的影响,喇叭口,孔大,小转头易断,孔不光。
3个字 {不能用}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看来论坛热心人还是多啊。

网友:
受力不均,折损

网友:
这样容易断钻头不说,钻的时候也哆嗦。

网友:
相当大的影响

网友:
肯定有影响。你一钻起来钻头就哆嗦,你说影响不。

网友:
看你要什么精度的孔,什么形式的钻头,可转为刀片式的钻头刀尖都不在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