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求教

楼主(2014-03-07):
这种螺纹怎么车   980Tbd系统   求高手指点   最好来个程序方便看懂!!!!!

网友A:
如果有T型螺纹刀就简单了,如果没有就只能采用轮廓逼近循环加工的方法了。
类式程序如下:
R1=1119.76
R2=0.8
R3=3
R4=0.5
R5=0.3
R7=2.7
R9=20.09
R10=50
R11=1084.56
R12=100
G54G90G40
T6D01
M03S50
G96 S180
LIMS=100
R1=R1-R2*2
R10=R10-R4
R11=R11+R5*2
R12=R12+R4
LA1:
R6=R3
R8=(TAN(45))*R9
LA2:
G0 X1000
Z=R10-R6
X=R11
G33Z=-(R12+R6) K25
R6=R6+R7
IF R6<=R8 GOTOB LA2
R6=R6-R7
R13=R8-R6
IF R13==0 GOTOF LA3
R6=R6+R13
IF R6<=R8 GOTOB LA2
LA3:
R9=R9-R5
R11=R11+R5*2
IF R11<=R1 GOTOB LA1
G0X1000
G0Z100
M05
M30

网友(点评):
980可以这个样子编吗,看不明白也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点评):
这是西门子的程序,广数用不了

网友B:
第一个是主轴上的缩紧锁紧螺母?
通过外面的螺孔,拉螺丝之后,把原本分开的螺母拉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T型螺纹刀就简单了,如果没有就只能采用轮廓逼近循环加工的方法了。
类式程序如下:
R1=1119.76

看不明白    貌似980TBd不能用此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是主轴上的缩紧锁紧螺母?
通过外面的螺孔,拉螺丝之后,把原本分开的螺母拉紧?

貌似是这样的    老板接了点散活 8件  头疼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是这样的    老板接了点散活 8件  头疼啊

那个牙距应该和6有什么关系吧,把转速和切削速度弄好,应该能车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T型螺纹刀就简单了,如果没有就只能采用轮廓逼近循环加工的方法了。
类式程序如下:
R1=1119.76

这不是梯形螺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牙距应该和6有什么关系吧,把转速和切削速度弄好,应该能车出来?

老板安排的工艺是  先让加工中心把带固定孔的那边 加工好 在车螺纹

网友C:
没明白楼主,这产品的难点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楼主,这产品的难点在哪儿???

呵呵  可能对你来说没难度,  可对我来说有点............毕竟没怎么做过  ,以前学过  但做了这么久  螺纹类的产品接触的实在不多!!!!所以.......只能求教了!!!

网友(2016-10-18):
很简单的,用循环指令或者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