锌合金用的冷式压铸机,铝合金可以用吗?

楼主(2014-03-07):
大侠们,问题如题。
铝合金生产大批量小零件常用的压铸设备是什么,用冷式压铸机可以实现吗,与锌合金用压铸设备互换性有多高?
PS:那帮老家伙整天想着降成本,要是必须换设备那就没戏了

网友A(2014-05-05):
铝合金可以热成型(如压铸),也可以冷成型(如挤压成型),大量生产成本都是比较低的。
冷式、热式都可以的;
压铸机完全可以和锌合金共用的,只是模具和温度的问题,然后就是技术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可以热成型(如压铸),也可以冷成型(如挤压成型),大量生产成本都是比较低的。
冷式、热式都可以 ...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