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标注

楼主(2014-03-07):
焊接标注的少,不知道表达清楚没。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
大侠,既然你所有的焊缝均是5MM角焊缝,直接写技术要求里呗。在图里标的真揪心,你标注符号也有问题的。

网友:
都标注成大花脸了。。。

网友:
和上面的说法相同。

网友(2014-06-11):
搓个热闹

网友:
有时候满焊不一定好,

网友:
板厚是多少啊   都是满焊 焊完了公差能保证么?还是说焊完了再加工那个大孔啊6 G" v  d. b" c+ y1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