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传送装置方案设计求助

楼主(2014-03-07):
本人正设计一个冲压2道序连线机械手方案,其中上道序的半成品需要流转到下道序的指定位置被机械手抓取,即该工件从一个位置传送至另一个位置,因移动的位置距离较远,且有高度差,该传送装置的设计较困难,我就一下子设计构思卡带,特此跟论坛大神求教,请各位社友给些建议噢,什么样的机械原理合适些呢?具体工况如图(图1中,2个黄色的数模是2个产品,分别从A、B两个位置移动至C、D两个位置)(图2中,尺寸显示了从A、B到C、D的位置差距):

网友A:
三轴机构,可参考桁架上下料的方式;当然,资金充裕,采用机器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机构,可参考桁架上下料的方式;当然,资金充裕,采用机器人吧!

呵呵,,采用机器人做物流传送成本还是挺高的啊!我是想用传送帯或是气缸做3个方向的移动,并且产品定位位置要准,是挺难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采用机器人做物流传送成本还是挺高的啊!我是想用传送帯或是气缸做3个方向的移动,并且 ...

这个采用气缸方式,速度快,精度也很高,成本也低,柔性就差了;如果是固定轨迹,采用气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一个气缸,安装时走空间直线,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气缸,安装时走空间直线,一步到位。

移动的距离有1米多,气缸行程太长了,而且不在一个面上,比较困难,我现在正构思用传送帯

网友(点评):
同步带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采用气缸方式,速度快,精度也很高,成本也低,柔性就差了;如果是固定轨迹,采用气缸是一个不错的选 ...

空间差距太大,用气缸行程太长,无法一步到位,我还是考虑用传送帯了

网友(点评):
如果用同步带的话,间距1米多,帯子要很长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采用机器人做物流传送成本还是挺高的啊!我是想用传送帯或是气缸做3个方向的移动,并且 ...

三轴桁架机构,各轴都是气缸驱动,不行可以在气缸末端加个硬限位保证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轴桁架机构,各轴都是气缸驱动,不行可以在气缸末端加个硬限位保证精度。

硬限位会产生较大的冲击,机构振动大,还要加缓冲

网友(2014-05-24):
可以看看包装打印纸时旋转换方向的设备
大概的说就是一个可以转向 升降 ,做成百叶窗式的托盘

网友:
最好是三个同步电机同步带移动

网友(2015-01-22):
下来学习下    多谢分享

网友D(2015-10-10):
敢问节拍时间是多少?
换句话说就是速度

网友:
对中间过程的姿态和位置有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敢问节拍时间是多少?
换句话说就是速度

这个问题后来谈论确认把机床位置重新布局了,冲压设备做自动的前提是布局规划要符合连线生产,机床中心线在同一平面内,否则给后来带来的都是困扰,浪费人力物力

网友(2017-08-02):
你的落差单位是毫米吗?输送带传送怎么不行呢?带倾斜角度的输送带就可以

网友E:
或者从AB的位置设计滑道跌落,解决上下高度落差问题,然后水平输送物料到CD位置,限位可以用挡板。

网友(2018-01-14):
同步带 链接气缸升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或者从AB的位置设计滑道跌落,解决上下高度落差问题,然后水平输送物料到CD位置,限位可以用挡板。

赞同,可是还要在最后的加一个侧推机构。

网友(2019-04-28):
做一个非标的三轴机械臂在两边的中心位置,利用丝杠和电机分别控制Z轴的旋转和上下位移,还有利用气缸实现夹手的135的向前位移。夹手部分可以针对工件的光滑平面,采用吸盘进行吸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