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处拷的三维组装图,到我电脑上有的元件检索不到

楼主(2014-03-07):
从别人那拷的三维组装图,到我电脑上有的元件检索不到,有知道原因的嘛?检索的元件能单独打开,在组装图里就检索不到,愁死了。谢谢。

网友A:
因为检索的元件没有放到原先默认的保存路径

网友:
拷贝大型的装配体最好是用打包的方式,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自己再重新设置路径就好了

网友:
复制的不全而已,你复制了别人家的外墙,没有地基,你的屋子当然放不正

网友:
只有总图没有部件当然就找不到了

楼主(2014-04-25):
引用 网友A:
因为检索的元件没有放到原先默认的保存路径

谢谢大侠解答,还想请教大侠一下,我把三维总装配图镜像就可以检索的到,而且显示正确,当单独打开原总装图时,部分元件检索不到,显示不能检索,不能检索的元件单独打开时,预览显示正常,但打开时就显示元件缺失了。求大侠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