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说话——浅析真空电子束焊接的应用(二)

楼主(2014-03-07):
今天正好有时间,再给大家来一篇关于电子束焊接的应用的帖子,上次写的看图说话——浅析真空电子束焊接的应用》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6840&highlight=%B5%E7%D7%D3%CA%F8
那些都是一些常规工件的焊接,这次给大家看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工件的焊接,希望大家多多的给出意见和建议,一起把论坛的热情顶起来,彼此之间多交流,共同提高。

本文采用图片加描述的方法,希望大家多多评论

图1,2,3,4  焊接深宽比直观感受

这个就是焊缝最直观的感觉,可以看到其巨大的深宽比,电子束焊接的优点有以下几点:

a高工作速度
b熔深效果好(小孔焊接)
c热/能量输入小
d工件变形量小
e可用于不同材料的焊接
f加工效率高
g避免返工

点评:焊接简单,但是做磨试样做金相还是挺费时间精力的,这个东西做起来还是挺麻烦了。

图5 静叶片 (上层)

材料:13 % 铬钢
上下两层以不同功率、不同速度和不同焦点进行数控焊接

点评:外观不错,主要的难点在于这不是在一个平面上面的焊缝,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圆截面之类的,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空间曲线,因此焦点在焊接的过程中需要变化,看起来比较的简单,但是编程是一个需要耐心的过程。

图6 静叶片环

材料  13 % 铬钢
功率  1,5 kW电压150 kV
熔深
2 mm

点评:看起来很简单,就是上面一组简单的重复而已,但是对于焊接者来说,这个很有压力,就像你很擅长理发,但是这次是给习大大剪头发,你的压力还是会很大的,对于图5,有可能你焊接一个不成功,也损失不了多少钱,但是下面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是很多个,比较靠后的一道工序,要是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那么这个损失就是比较大了,因此这个考验耐心,细心,同时焊接过程肯定是比较痛苦的,但是成功后,肯定是成就感爆棚。

图7 风叶修复
材料  Ti Al 6 V4
功率  5.25 kW电压150 kV

熔深  3,5 mm

点评:看似简单, 但是耗时又耗力,难点在于你不知道这个风叶究竟是从哪一个地方坏掉的,因此每一件的修复都是一个完整的焊接过程,就和医院的牙医一样,补牙一样,每一颗需要修复的牙齿都是不一样的,因此每一颗牙都需要慢慢的修复,所以这个修复其实是非常耗时间和精力的。

图8 静叶片环(扇形放大器)
材料  Ti Al V 64

功率  8 kW电压150 kV

熔深  10 mm

点评:和上面图中的事实而非,但是材料不一样,焊接深度也不一样,焊接深度的增加,其实给焊接的难度增加的不是一点点,因此及其考验焊接的水平,而且是从背面焊接,看不到焊接,因此对于工装卡具等等的要求非常高。

图9 大铜管断面法兰平面环焊缝的焊接

点评:难点在于模拟件和实际件的差别难以把握,图中的这个焊缝比较靠近靠近内管壁,因此焊缝两侧的热容量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因此对于在平板上面进行堆焊后的参数的移植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在实际的焊接过程中,这个实验一定做得谨慎。

图10 叶片的焊接的截面图

点评:此焊接的难点有三个
一个异种材料的焊接,这个需要多做实验才确定参数;
二是焊接深宽比大,要求实际工件的装配精度要求保证的很好;
三是焊缝的位置非常的极限,焊缝的里面和外面不对称,热容量不一样,实际操作比较困难。

图11 超导铌腔的焊接

点评:这个比较的难得一见,搞高能物理的都知道,这个以后是高能物理粒子加速器的趋势,这个材料是难熔金属,铌在4种难熔金属里面可焊性算是比较好一点的,但是一般的焊接方法无能无力,而且铌腔的焊接对于电子束焊接设备的要求非常之高,要求高真空,高洁净度,无油,无碳,为了保证铌腔的超导性能,要求焊接单面焊接双面成型,而且要求里面的焊接面非常的光滑,不能有任何的凸起,凹坑,飞溅,气孔,裂纹更不允许了。也可以使用动枪从里面焊接,这样的话就简单一点了,但是对于设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图12 大型钛合金水冷件的焊接

点评:这个比较的常见,但是也有难点,难点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控制变形,由于焊接的路线非常的长,因此焊接的变形会是比较的大,所以工装卡具的精度等等都非常重要,焊后肯定要进行热处理,处理应力变形等等。
二是焊缝的轨迹还是比较的复杂的,而且对于焊接到后面的焊缝来说,工件越来越热,焊接深度的保证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图13 叶片环的焊接

点评:相比于上面叶片环的焊接来说,这个的难点在于中间多了一道环,因此拘束度更大,因此对于焊接应力的控制,焊接变形的控制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图14 大圆筒的焊接

点评:密密麻麻的焊缝看见了头就大吧,难点太多了,最重要的焊接焊接变形的控制,工装的精度,装夹的精度,焊接的精度,设计的精度,都要考虑进来,复杂啊。

在实际的焊接中,尤其是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件,还有一些比较难以焊接的,尤其是超大,非常小的,很厚的,超薄的,结构很多的,都是比较难以焊接的,一些常见的缺陷,比如气孔,裂纹,等等还是比较容易控制,但是对于变形等等的控制就是非常的困难,因此工装夹具的设计,其精度,其安装,每一个环节都是非常的重要,不能把焊接仅仅只是当做一道工序来做,焊接是一门艺术,不仅仅说是看得见的焊缝比较的好,而且要是焊缝的里面都是非常的干净,每一个细节的处理都是非常的完美,对于重要的产品,不要怕麻烦,宁愿慢一些,也不要冒险,在现在的生产中,一道完美的焊缝肯定是许多人共同合作的结果,但是对于负责人的焊接工程师来说,每一步的处理都是非常的重要,一定要亲力亲为,焊缝的清理,安装,调试,试焊,调试等等只有自己亲自做过,才对每一步都有深刻的体会和把握,才可以胸中有丘壑。加油吧,各位。

  • · 基础|主题: 801, 订阅: 88

网友:
顶一下楼主,电子束焊接现在越来越多的应用到很多产品的加工制造中,很多传统的氩弧焊、滚焊已经被电子束焊、激光焊接逐步取代了。
附件贴下我国电子束焊接的国家标准。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还是挺好的

网友(点评):
电子束焊接里经常出现一种焊接产生气孔导致零件报废,这个情况你遇到过没,有没有分析过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网友A:
浅蓝色兄,请介绍一下你的公司,本人在新加坡做一些半导体设备的铝合金腔体,主要是6061-T6/T651,原先工作UMS集团有一架(http://www.umsgroup.com.sg/),随着慢慢转移已经没落。因为Applied Materials的IP保护,好多零件不能进中国。现在新加坡几乎无人做这种焊接,想知道有无可能合作?

网友(点评):
可以加qq363056395.聊一聊。我在北京,北京艾捷默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

网友(点评):
6061算是比较常见的铝合金系列,可焊接性能还是比较好的,用来做密封和密闭容器的比较多。

网友B:
电子束焊厉害啊,第一次见这样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束焊厉害啊,第一次见这样焊接

谢谢支持,多交流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浅蓝色兄,请介绍一下你的公司,本人在新加坡做一些半导体设备的铝合金腔体,主要是6061-T6/T651,原先工作UMS集团有一架(http://www.umsgroup.com.sg/),随着慢慢转移

6061以前给军工做过,很不好焊,裂得厉害,后来试出的工艺很临界,对设备稳定度要求极高。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8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做内压容器,就山人眼界所及,国产设备能做的不多,哈哈。我相册里有一个紫铜和铝合金异种焊接件,就是6061铝。

网友:
手机上不好操作,先赞下兄弟帖子,好手艺!待会起床后授精,再贴个电子束拉束流的视频助助兴,是我去年做的设备。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8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

网友(点评):
还是道长比较给力

网友(点评):
尼玛优酷到底要审查到什么时候擦

网友:
第一次发视频,前几天录下来的,束流15ma左右。

网友(点评):
还是道长技术全面,实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