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子装配体添加到另一装配体后,里面的零件不能动了!

楼主(2014-03-07):
画了滑轨和滑块,组装成一个装配体子文件,然在在另一总装配体上插入了这个子装配体,可是这个子装配体的滑块在总装配体这里就不能动了,完全被固定,可是在它自己子装配体文件里,滑块是可以在配合的约束范围内自由拖动的啊。

什么原因呢?怎么能让它被拖动?

网友A:
点击装配体的属性,求解为柔性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
我以前都是一个一个装,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一直以来都为这个烦恼,终于找到解决的办法了?

网友:
原来如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装配体的属性,求解为柔性就可以了。

学习路上有你支持,真好!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学习路上有你支持,真好!感谢了!

网友:
好用,我原来也不懂,谢了。

网友(2015-05-09):
引用 网友A:
点击装配体的属性,求解为柔性就可以了。

谢谢分享

网友:
也遇到同样问题,学习了!

网友:
我也是现在才知道,多谢

网友:
前段时间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2015-06-25):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子装配体发放入总装中,将子装配体改成柔性,一切正常(子装配体的零部件能活动了),可是保存好总装后,再次打开,又不能动,多打开几次,运气好的话,又可以动,运气不好的话,怎么关掉重新打开,都没用,检查了配合啥的都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我是在总装配体中解散子装配体的。

网友C:
大家平时是怎么把一个大装配分成几个子装配的呢? 说下我的笨方法吧  首先建一个空的子装配然后插入到装配体里 再把想分成子装配体的零件拖到那个空的子装配里面去  不知大家有什么妙招没有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好东西还是需要分享的

网友:
右键,选“使子装配体为柔性”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击装配体的属性,求解为柔性就可以了。

在solidworks装配体中如何让子装配体中的零件在装配体中运动?

网友:
上论坛收获不少啊,又学一招

网友(2016-01-25):
大师呀~,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我改过,不过然后装配关系就出问题 变成过定义的什么了2012版的

网友:
学习了,一直为这个发愁呢

网友(2016-04-22):
无法求解为 柔性 怎么办?柔性选型为灰色不可选状态

网友:
最近正在为这个纠结    谢谢了  又学一张

网友(2016-07-20):
柔性按钮为灰色不能改啊

网友:
柔性选型为灰色不可选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平时是怎么把一个大装配分成几个子装配的呢? 说下我的笨方法吧  首先建一个空的子装配然后插入到装配 ...

右键单机插入装配体的零件,选择---生成新子装配体,再修改名字,右键---保存零件(在外部文件中)

网友:
谢谢,我也解决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
谢了各位大师

网友(2016-10-25):
你好,我是solidworks新手,我的子装配体也是滑轨和滑块,我的动画效果采用的是路径配合,但到总装配体中路径配合就没有了,所以就动不了,我把刚性改为柔性也动不了,所以想请教一下你,你当时子装配体中滑轨和滑块是怎么实现动画效果的呢?

网友(2017-04-09):
引用 网友A:
点击装配体的属性,求解为柔性就可以了。

装配体属性里没有柔不柔性的选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