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问题(快速倒角)

楼主(2014-03-07):
公司加工模具检具,很多零件,都不一样,要求外观所有可见边都要均匀倒角,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快速的方法?

网友:
便携式倒角机,便宜好用,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如果倒角小,毛刺刀刮两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4-04-22):
自动倒角机

网友A:
导角机啊,几千块就搞了,昨天我试过了,怎么一个爽字了得,以前还用导角器上铣床,现在拿板子,一阵狂推,边边漂亮,

网友:
来张图纸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角机啊,几千块就搞了,昨天我试过了,怎么一个爽字了得,以前还用导角器上铣床,现在拿板子,一阵狂推, ...

还有倒角机。。。看来大学上课知道的东西还真是少啊!又学到了

网友(2014-05-24):
没要求的倒角手工砂轮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