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滚上想开直线花纹怎么办,用的什么设备

楼主(2014-03-07):
圆滚上想开直线花纹怎么办,用的什么设备。
像木工机械旋切机上的那种条纹

网友A:
上车床用滚花刀滚不知道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车床用滚花刀滚不知道可以不。

不行,拉出来的是很长的标准直线槽,车床滚花达不到并且深度也不够,
有专搞这个的机械,但我没见过,也不知道机械名称
谢谢帮忙顶了一下

网友:
量杂样,什么材料,多深,量小我有一个办法,量大这个办法就见不得光了。

楼主:
说来听听,有办法总比没办法好,不过手工切割什么的不管用,要用设备

网友:
数控车床,伺服主轴,用刀刮,只要不是太深就可以,太深就慢的没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来听听,有办法总比没办法好,不过手工切割什么的不管用,要用设备

数控车床,伺服主轴,用刀刮,只要不是太深就可以,太深就慢的没边了

网友B:
楼主可以贴张图出来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贴张图出来看看吗?

同意。

网友:
不能拉出来吗?

网友C:
技术高超的大牛连膛线都能玩,还搞不定圆滚的直线花纹?

网友:
     刨床,应该能行!

楼主:
刨床有点慢,不好旋转,而且间隔是相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高超的大牛连膛线都能玩,还搞不定圆滚的直线花纹?

能详述一下吗

楼主:
已解决,滚齿机应该是最合适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滚齿机应该是最合适的了,

太慢,分度头装在刨床上就行

网友(点评):
同意,用滚齿机太慢,代价太高。 还没有用数控来的快。前面帖有。

网友:
车床滚花达不到?